[emWin] 求教,stemwin的EDIT控件,光标位置的字符变成了黑色

楼主(2024-12-18):
Fram5_edit_01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EDIT_0);
EDIT_SetText(Fram5_edit_01, "90");
EDIT_SetTextColor(Fram5_edit_01, EDIT_CI_DISABLED, GUI_BLACK);
EDIT_SetBkColor(Fram5_edit_01, EDIT_CI_DISABLED, GUI_WHITE);
EDIT_SetTextAlign(Fram5_edit_01, GUI_TA_RIGHT | GUI_TA_VCENTER);
EDIT_SetFont(Fram5_edit_01, &GUI_Fontzimu_font_60);
WM_DisableWindow(Fram5_edit_01);//禁用小工具

网友A:
EDIT有两种效果,一个是楼主位的反显,还有一个是就是游标

可以使用这个函数关闭反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EDIT有两种效果,一个是楼主位的反显,还有一个是就是游标

可以使用这个函数关闭反显

项目用的stemwin5.22版本。。。没有这个函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项目用的stemwin5.22版本。。。没有这个函数

可以略微升级个版本,方便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