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IAP] IAP在线升级BUG

楼主(2024-12-19):
目前根据自己画的板子(同H743芯片)移植了一下正点原子IAP在线升级的程序,出现以下现象:当通过串口发送bin文件后,app程序跑起来了(亮黄灯),当断电后,APP程序丢失(亮黄灯)这个是什么情况,按理来说程序写在FLash里,掉电会保持呀,while里的函数均按照正点原子函数做了稍微的修改,run_app和write_bin函数没做修改。

while程序源码

while程序源码

网友A:
看了下楼主的代码,没发现问题,这个是我们的几个串口IAP案例,供参考

1、BSP视频教程第19期:单片机BootLoader的AES加密实战,含上位机和下位机代码全开源(2022-06-26)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3361

2、【实战技能】单片机bootloader的CANFD,I2C,SPI和串口方式更新APP视频教程(2022-08-01)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449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楼主的代码,没发现问题,这个是我们的几个串口IAP案例,供参考

1、BSP视频教程第19期:单片机Boo ...

想问下大佬正常的IAP升级程序从BOOT跳到APP后,应该APP的程序断电后上电应该也能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楼主的代码,没发现问题,这个是我们的几个串口IAP案例,供参考

1、BSP视频教程第19期:单片机Boo ...

目前现象就是断电后上电程序从boot开始执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现象就是断电后上电程序从boot开始执行了

上电后必然是线从boot开始运行,除非配置了H7的boot启动地址是APP。

这个视频有时间了可以学习下

视频教程第17期:单片机bootloader专题,启动,跳转配置和调试下载的各种用法(2022-06-10)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2792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问下大佬正常的IAP升级程序从BOOT跳到APP后,应该APP的程序断电后上电应该也能跑吧

上电默认启动地址就是0x08000000,你程序少了点,如果串口没有接收到数据,应该跳转到app起始地址去执行app。
你现在的是,每次上电都要等待接收应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