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 STM32H743定义数组到外部SDRAM会硬件报错

楼主(2024-12-20):
打算将读取AD7606的数据放在外部SDRAM,直接操作地址太麻烦了,所以想使用__attribute__的方式定义到SDRAM,操作数组会灵活很多,避免混淆地址
所以参考了网上的用link的方式来定义

在.SCT里加了一句:

  RW_RAM1 0xD0000000 UNINIT 0x02000000 {;RW data
  .ANY (SDRAM_CACHE_AREA)
  }

这个是定义的代码:

/**
* SDRAM 类
*/
#define SDRAM_AREA __attribute__((section("SDRAM_CACHE_AREA"))) // 定义SDRAM空间,0x200 0000*8=268435456bit=256*1024*1024=256Mbit=32MByte
#define COUNTER_LEN 1024                                        // 保存16通道的FFT计算结果长度
#define CACHE_LAYERS 128                                        // 缓存深度,缓存中一次性存储16通道长度为FFT_LENGTH的实数虚数组数

定义一个128x16x2048的三维数组,钢好16MB:
float32_t FiFo_Data_Cache[CACHE_LAYERS][16][FFT_LENGTH * 2] SDRAM_AREA = {0}; // 数据缓存,定义在SDRAM

问题就是之前在F429里面运行没有问题的,现在放在H743里面,一启动就会跳转到 HardFault_Handler(void) 异常中断(测试SDRAM读写也是正常的),注释了上面的代码就能正常运行,所以感觉是这个定义方式的问题,
但是小白对M7的mpu不是很了解(第一次用H7的系列),在CubeMX里只使能了CPU DCache
下面的图是MX的M7配置

编译后,能看到link的大小,差不多是16MB(16 777 216)

在KEIL里查了,发现运行到启动的 _main 就进入中断 HardFault_Handler(void) 了,去看了一下关于H7的启动过程,上一步是配置RCC相关寄存器的复位,但还是不明白进入中断的原因
可以确定的是,不使用__attribute__定义的数组,单片机就没有问题
所以我就在这里卡住了,希望佬们能给指导指导

网友A:
把初始化 = {0}去掉

float32_t FiFo_Data_Cache[CACHE_LAYERS][16][FFT_LENGTH * 2] SDRAM_AREA; // 数据缓存,定义在SDRAM

网友B:
做个二级跳转,执行当前程序时,确保SDRAM已完成底层驱动初始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初始化 = {0}去掉

float32_t FiFo_Data_Cache[CACHE_LAYERS][16][FFT_LENGTH * 2] SDRAM_AREA; // 数 ...

硬汉哥,初始化 = {0}去掉还是不行
我下了“V7-058_内部TCM,SRAM和外部SDRAM等六块内存的超方便使用方式”的例程,按例程配置了结果也是跳硬件一场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二级跳转,执行当前程序时,确保SDRAM已完成底层驱动初始化

佬,能说详细一些吗
我找到过说在.s文件的_main汇编前面加一段SDRAM的初始化代码,我跟着试了一下也没有成功(可能是我代码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哥,初始化 = {0}去掉还是不行
我下了“V7-058_内部TCM,SRAM和外部SDRAM等六块内存的超方便使用方 ...

直接使用我这个例子的使用方式试试,看看还有问题没

根据你楼主位的描述,就是未初始化SDRAM,却使用了SDRAM

网友:
引用 楼主:
佬,能说详细一些吗
我找到过说在.s文件的_main汇编前面加一段SDRAM的初始化代码,我跟着试了一下也没有 ...

如果SDRAM里有初始化数据,包括.bbs和.data,参考STM32Cube_FW_H7 Projects\STM32H743I-EVAL\Examples\FMC\FMC_SDRAM_DataMemory,在system_stm32h7xx.c增加SDRAM初始化代码。

网友:
我觉得不是初始化的问题,毕竟他已经指定了段了,所以数据已经不在bss/data段了,startup也不会处理了。
HardFault的时候看一下调用栈,这种情况一般能定位到时哪一句代码出问题的。

网友C(2025-03-03):
引用 楼主:
佬,能说详细一些吗
我找到过说在.s文件的_main汇编前面加一段SDRAM的初始化代码,我跟着试了一下也没有 ...

朋友你解决了吗,我也卡在这个问题,但是给SDRAM分配少一点内存是可以当做RAM正常使用的,但是一旦给多了例如32M,就会上电直接进硬报错中断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朋友你解决了吗,我也卡在这个问题,但是给SDRAM分配少一点内存是可以当做RAM正常使用的,但是一旦给多了 ...

之前做了一个案例,关键是这个分散加载设置,启动阶段不使用SDRAM,硬件上配置初始化完毕后再使用即可

【原创】像使用内部SRAM一样定义使用STM32H7的外部SDRAM,含MDK和IAR两版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id=98697&fromuid=58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做了一个案例,关键是这个分散加载设置,启动阶段不使用SDRAM,硬件上配置初始化完毕后再使用即可

...

好的,硬汉哥,配合你的方法再加了点函数解决了,用时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