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串口中断与SysTick定时器中断冲突怎么解决

楼主(2024-12-20):
最近用SysTick定时器写了个按键轮询的代码,在调试的时候接上显示屏发现按键不管用了,排查了下,是显示屏串口中断的问题,但我只是接上电,还没有发数据,请教下各位大神,该怎么解决

网友:
方便的话,贴代码看下

楼主:
串口配置
void  UartDIS_init(u32 bound)                                   //串口4
{
	//GPIO端口设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ART4, ENABLE);

	//UART4_T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UART4_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1 NVIC 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ART4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1 ;//抢占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子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USART 初始化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串口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一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无奇偶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USART_Init(UART4,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4
	USART_ITConfig(UART4, USART_IT_RXNE, ENABLE);//开启串口接受中断
	USART_Cmd(UART4, ENABLE);                    //使能串口4
	USART_ClearFlag(UART4, USART_FLAG_TC);       //清除标志位
}

SysTick中断服务函数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g_RunTime++;
	if(g_RunTime >= 0xfffffffe)
		g_RunTime=0;

	if (( g_RunTime % 5) == 0 )
	{
		Key_Scan_Systick(); //每5ms扫键一次
		if ( g_RunTime % 60 == 0 )
			GetAndSaveKey();//每60ms分析一次键值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串口配置
[mw_shl_code=c,true]void  UartDIS_init(u32 bound)                                   //串口 ...

代码不太全,串口中断里面怎么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不太全,串口中断里面怎么处理的

串口中断处理
void  UART4_IRQHandler(void)
{
	unsigned char temp;
	if(USART_GetITStatus(UART4, USART_IT_RXNE) != RESET)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ART4, USART_IT_RXNE);
		temp = USART_ReceiveData(UART4);
		usart4_rcv_buf[usart4_rcv_len]=temp;
		usart4_rcv_len++;
	}
}

其中的usart4_rcv_len在数据处理前清0

网友:
引用 楼主:
串口中断处理
[mw_shl_code=c,true]void  UART4_IRQHandler(void)
{

仅看帖子的代码,这两个中断毫无关系。

估计问题出在其它地方,再排查下吧

楼主:
是啊,看上去就是没问题,可是我把 USART_ITConfig(UART4, USART_IT_RXNE, ENABLE);//开启串口接受中断  这句注释掉,按键就能用了,真是伤脑筋,我再一点点排查吧

网友B:
你的“usart4_rcv_len++;” 没有清零,都不知道加到哪里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usart4_rcv_len++;” 没有清零,都不知道加到哪里去了。

谢谢,问题找到了,是发送中断标志位没有清掉,一直进入中断,至于你说的usart4_rcv_len++,我是在处理函数里清0的,没有在这里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