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zynq中如何使用ucosiii的uart

楼主(2024-12-20):
只看见了uart的初始化 和接收发送函数,但接收中断该在哪里给定?

网友A:
如果不在中断调用uCOS的 API,uCOS的中断用法和裸机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在中断调用uCOS的 API,uCOS的中断用法和裸机一样。

哥,但是用了ucos 好像就不能从裸机给定中断函数了。zynq硬件上用ucos的使用例程太少了

楼主:
void XUartPs_SetHandler(XUartPs *InstancePtr, XUartPs_Handler FuncPtr,
		 void *CallBackRef)
{
	/*
	 * Asserts validate the input arguments
	 * CallBackRef not checked, no way to know what is valid
	 */
	Xil_AssertVoid(InstancePtr != NULL);
	Xil_AssertVoid(FuncPtr != NULL);
	Xil_AssertVoid(InstancePtr->IsReady == XIL_COMPONENT_IS_READY);

	InstancePtr->Handler = (XUartPs_Handler)FuncPtr;
	InstancePtr->CallBackRef = CallBackRef;
}
  哥,我是菜鸟, 裸机是有中断给定的 ,但用了ucos似乎就没法使用逻辑的uart接口了,ucos也没有对应的代码,这时我不知道该如何编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