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Appwizard生成的工程emwin6.46版本WM_SendMessage发消息就卡死

楼主(2024-12-20):
Appwizard生成的工程emwin6.46版本,页面A接收到页面B发送来的WM_SendMessage自定义消息然后刷新label就卡死,应用大概是页面设置弹出对话窗,操作后对话框用WM_SendMessage函数发送消息,调试发现消息发送都是正常的,但是就是底部窗口接收到消息的时候刷新一个任意页面label就卡死,如果不刷新label就不会卡死。底部窗口定时刷新label又是正常的。真搞不清楚哪里不对。
大概应用窗口之间发送自定义消息,操作都是在GUI同一个线程中进行,GUI线程内存调大也没有用100K都是无用的,工程用的是RXT5 All One V3.0模版。

弹出窗口发送自定义消息:
底部窗口接收消息刷新

网友A:
使用函数WM_SendMessageNoPara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函数WM_SendMessageNoPara试试

也不行,都怀疑是不是emwin库或是Appwizard的bug。

楼主:
官网又更新了Appwizard版本,但还没有发布单片机库

网友:
引用 楼主:
官网又更新了Appwizard版本,但还没有发布单片机库

谢谢,确实更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不行,都怀疑是不是emwin库或是Appwizard的bug。

这种功能不应该有bug,后面我也测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功能不应该有bug,后面我也测测。

我测试了一下,好像是跟我的应用有关系,我再研究一下,按理也不应该存在这种简单的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