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感FOC调试

楼主(2024-12-20):
FOC初学者,面对无感FOC无从下手,有感FOC可以正常运行

当前问题:当前使用扩展卡尔曼滤波无感FOC代码,但是估算角度和实际角度差距较大,实际转6-7圈,估算才转1圈
存在疑问:网上说直接调试Q、R值,但是总感觉哪里不对,很难调试到相位和频率都一致

有没有资深大佬点拨一下,如何入手以及方向

网友A:
没学到你那么深入。
换个观测器呢?我看网络上资料,这个观测器貌似比较复杂。
用滑模试试看呢?
共产主义一定胜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学到你那么深入。
换个观测器呢?我看网络上资料,这个观测器貌似比较复杂。
用滑模试试看呢?

嗯嗯,打算先从滑模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