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模拟器6.48发布,同时配套的AppWizard V1.56发布,横竖屏旋转和文本滑动案例(2024-12-21)

楼主(2024-12-21):
AppWizard

emWin模拟器:

emWin6.48更新记录:

新版AppWizard:

新增案例效果:

网友:
妞劈呀, 升级这么快

网友A:
实际MCU工作,v6.44/v6.46/v6.48用哪个版本比较稳定?

网友B:
用Appwizard做一个项目差不多快完了,然后发现刷多Label页面或是波形页面,速度很慢,最后放弃了Appwizard改回guibuilder手撸代码模式,经过不太严格测试发现Appwizard快速刷屏要比代码模式们很多,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MCU工作,v6.44/v6.46/v6.48用哪个版本比较稳定?

这个推荐直接用当前能用的最新单片机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Appwizard做一个项目差不多快完了,然后发现刷多Label页面或是波形页面,速度很慢,最后放弃了Appwizard ...

这个是GUI上位机的一个通病,在带来布局和通信的快捷,速度方便就不那么给力了。

我使用中最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IMAG控件做背景图片确实方便,但刷新速度是真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Appwizard做一个项目差不多快完了,然后发现刷多Label页面或是波形页面,速度很慢,最后放弃了Appwizard ...

具体瓶颈是哪里(或者哪个函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瓶颈是哪里(或者哪个函数)呢?

没有具体哪里,我测了快速刷波形的页面,刷新区域600X400,刷新机制方式都是用存储设备,然后就是Appwizard工程和Guibuilder工程刷屏速度差很多,Appwizard工程甚至饿死其他线程。Guibuilder刷屏飕飕快。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GUI上位机的一个通病,在带来布局和通信的快捷,速度方便就不那么给力了。

我使用中最明显的一 ...

感觉就是做工控类,不需要快速刷屏的应用确实还是方便,开发效率高啊,特别是触摸屏的应用,基本就是点点就完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就是做工控类,不需要快速刷屏的应用确实还是方便,开发效率高啊,特别是触摸屏的应用,基本就是点点 ...

是这样的。高速刷新这块,使用上位机开发还有待提升

网友C(2025-02-11):
请教下, 使用 AppWizardTrial_V156_648_Install.exe 这个版本的, 对应的单片机 驱动库文件 在哪里下载呀 ?

还是使用 安装后自带的 库 哇 ?

自带的 驱动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 使用 AppWizardTrial_V156_648_Install.exe 这个版本的, 对应的单片机 驱动库文件 在哪里下载呀  ...

当前最新的单片机版是6.46

网友C:
引用 楼主:
当前最新的单片机版是6.46

貌似吧 646 里面单片机使用的库版本搞到 648 里面也可以使用,  使用 控件 wheel 时显示的字符大小异常(在 appWizard 里面显示字符正常, 但是下载到单片机里面显示字符变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吧 646 里面单片机使用的库版本搞到 648 里面也可以使用,  使用 控件 wheel 时显示的字符大小异常( ...

应该过段时间发布单片机版6.48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过段时间发布单片机版6.48了。

那还是等 648 版本的单机板发布了再折腾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