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ThreadX Modules动态应用加载后时钟可以重新分配不?

楼主(2024-12-21):
如题,ThreadX Modules动态应用加载,可不可以调整主频?

网友A:
可以的,关键就是你调整后,你的外设这种时钟配置也得匹配上,防止运行出问题

网友:
哪里可以下载thread modules源码

网友B:
请问您在哪里下载thread-modules的源码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关键就是你调整后,你的外设这种时钟配置也得匹配上,防止运行出问题

我看S文件里面,主频是写死了的。。。SYSTEM_CLOCK      =   64000000,这就直接用个变量定义,然后引用变量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S文件里面,主频是写死了的。。。SYSTEM_CLOCK      =   64000000,这就直接用个变量定义,然后引用 ...

这个主要是配置滴答定时器系统时钟节拍使用的,你可以手动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要是配置滴答定时器系统时钟节拍使用的,你可以手动修改。

运行过程中,又不能休眠,只能改变主频,为了功耗,引用个变量,每次改变会生效不?我在板子上跑下,如果没问题,就可以准备大干了,把项目迁移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运行过程中,又不能休眠,只能改变主频,为了功耗,引用个变量,每次改变会生效不?我在板子上跑下,如果 ...

这个理论上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您在哪里下载thread-modules的源码呀

源码包里面,有类似的ports_module目录。

楼主(2025-02-23):
引用 网友A:
这个理论上是没问题的。

现在还没想好怎么做动态加载APP,内存倒是够。有屏,按键,USB,传感器,SD卡,想低功耗,想实现OTG,不用USB的时候低功耗,平时采数据时低功耗,主程序也有显示,子程序也有显示,麻烦,想主程序做个简单的显示,分几个大功能,USB呢自动调用子程序,反正没想好怎么弄,感觉是个大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