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有嵌入式linux教程吗

楼主(2024-12-22):
单片机操作系统图形界面库都用过了。想换换嵌入式linux,看了网上的资料云里来雾里去。什么内核、驱动、设备树、uboot、rootfs,看了看搞不清楚这些东西具体都是干什么的。还理不清楚脉络。搞不清楚这些东西之间又有什么具体联系。还有各种编译都是干什么的。我看很多soc芯片下载程序都是通过usb口下载程序,我想知道能不能像arm单片机那样用jlink或者其他各种link下载。对开发环境也是稀里糊涂。还有比如以最简单的gpio控制led灯为例,假如开发板上带有led,我想修改下对应的gpio引脚,换成其他引脚,这个怎么修改,都需要修改哪里。修改完以后需要下载的是哪个文件,怎么下载。各种疑惑。有没有过来人大神科普下。分享下心得体会。

网友A:
可以看看原子、野火的imx6的教程,基本上从裸机到linux一步步地讲解,我觉得看了之后还是很容易能慢慢入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原子、野火的imx6的教程,基本上从裸机到linux一步步地讲解,我觉得看了之后还是很容易能慢慢入门 ...

正在看,就是感觉现在的资料太乱了,编译一下还要同步github啥的,太复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在看,就是感觉现在的资料太乱了,编译一下还要同步github啥的,太复杂了。

野火、原子的教程应该没有同步GitHub的吧,基本都是网盘下载代码然后编译就行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野火、原子的教程应该没有同步GitHub的吧,基本都是网盘下载代码然后编译就行了啊

我对git版本控制不清楚怎么用的。的确网盘可以下载SDK包,解压出来是都是.repo文件夹 然后还得用命令行检出代码什么的。刚接触系统环境依赖什么都要搞,乱糟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对git版本控制不清楚怎么用的。的确网盘可以下载SDK包,解压出来是都是.repo文件夹 然后还得用命令行检 ...

我看的是原子的imx6的教程,没看到需要git的,不是很清楚你的情况

网友:
另外git的话可以参考这个教程学习https://www.runoob.com/git/git-tutorial.html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对git版本控制不清楚怎么用的。的确网盘可以下载SDK包,解压出来是都是.repo文件夹 然后还得用命令行检 ...

他们的rockchip代码是repo的,因为原厂提供的SDK是repo,这个按相关文档操作就行

网友B:
原子的文档对于入门来说已经足够详细(虽然难免也会有错漏),先把 用户手册、文档教程 这俩文件夹大致读一遍,再把 快速体验 这个文档按着操作一遍
印象中有提供有配好环境的虚拟机镜像;以及环境一定要会搭,后期交叉编译是离不开的
下载uboot前需要通过usb下载,有uboot且配好网络之后就可以通过网络引导启动了,后面绝大部分操作已经不依赖usb刷写了(uboot本质上也就是个bootloader);除非调试Linux非常底层的功能,否则完全不需要link
点灯其实可以往后放放,出厂的代码在shell中就能点灯;如果想学习驱动开发这块的话,看 嵌入式Linux驱动开发指南 这个文档,这个文档的流程相对合理(提一嘴rockchip对入门驱动开发不是很友好,推荐imx6,其次是stm32mp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子的文档对于入门来说已经足够详细(虽然难免也会有错漏),先把 用户手册、文档教程 这俩文件夹大致读一 ...

感谢分享经验,学这个关键要理清学习思路框架。uboot一开始我看的头懵懵的,感觉玄乎的很。后来发现就是个bootloader而已。其实和平时单片机开发中涉及到的bootloader+app中的bootloader没什么两样。只不过要比一般比我们写单片机bootloader程序功能多,复杂点而已。没有特殊需求根本不需要修改,直接拿芯片厂家提供的SDK直接编译下载就可以了,如果厂家提供的SDK中已经有生成的uboot.bin文件其实uboot连编译也不需要我们编译了。直接拿来烧录用就可以了。

真正需要搞的大头其实是剩下Linux内核驱动。

和板子硬件适配好以后,剩下的就变成上层应用层开发了。

已经开始画板子了,不自己做个板子,总感觉不踏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们的rockchip代码是repo的,因为原厂提供的SDK是repo,这个按相关文档操作就行

是的我发现了,是因为原厂提供的原始SDK就是repo,所以其他人就跟着这样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