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使用ADC检测采样电阻计算电流,用什么方式校准?

楼主(2024-12-23):
请问下大家在做电流校准时,软件上用什么方式去校准?

是否需要写个校准程序,通过实测电流值进行校准?

网友A:
简单些的,使用类似电阻触摸屏的y = ax + b的触摸校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些的,使用类似电阻触摸屏的y = ax + b的触摸校准就行

好的,谢谢硬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