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AC5升级为AC6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24-12-23):
以前一直用AC5,目前安装的MDK5.34版本支持AC6 6.16版本, 升级AC6使用哪个版本MDK最好最稳定?

编译STM32Cube_FW_F4_V1.23.0\Projects\STM32F413ZH-Nucleo\Applications\FreeRTOS工程代码会出现特别多的错误和警告:
STM32413ZH_Nucleo\STM32413ZH_Nucleo.axf" - 83 Error(s), 72 Warning(s).
官方都没有更新工程支持AC6编译。

AC6在C/C++选项下面,看到一个帖子说要选GNC99和GNC++11,其他不能选吗?这里有什么讲究吗?

求分享指导。

网友A:
AC6使用的GCC编译,需要修改FreeRTOS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6使用的GCC编译,需要修改FreeRTOS文件,

有什么办法能同时兼容吗?好像只能弄两个工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办法能同时兼容吗?好像只能弄两个工程

使用CMSIS-FreeRTOS的port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CMSIS-FreeRTOS的port文件。

CMSIS-FreeRTOS这里面也是分GCC和RVDS,不是一样要分开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CMSIS-FreeRTOS这里面也是分GCC和RVDS,不是一样要分开吗

是的,只是他们做了微调,看看里方便使用不

RTX5全家桶源码综合模板发布V3.0,含FreeRTOS内核版本,将其打造成直接面向实际项目应用的综合框架(2024-10-30)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4516&fromuid=58

网友:
引用 楼主:
CMSIS-FreeRTOS这里面也是分GCC和RVDS,不是一样要分开吗?

可以用宏定义,自己手动选择那种方式

网友C:
我按照CubeMX生成带FreeRTOS的AC5工程,编译方式改成AC6后会编译不过去。

如果不带FreeRTOS是可以编译的。
共产主义一定胜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按照CubeMX生成带FreeRTOS的AC5工程,编译方式改成AC6后会编译不过去。

如果不带FreeRTOS是可以编译的 ...

要改port文件,AC5和AC6的汇编语法不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