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使用开源的RTX代码 ,KEIL的窗口里看不到系统信息了

楼主(2024-12-23):
使用开源的RTX代码 ,,已经跑起来了, KEIL的view窗口里看不到系统信息了, 这个有遇到的么 ,使用开源代码怎么还能看系统信息

使用闭源的

使用闭源的

使用开源后,看不了了

使用开源后,看不了了

使用开源代码,打不开这个界面

使用开源代码,打不开这个界面

楼主:
解决了 : 回来填个坑
需要在 魔法棒 -- debug --下边的Manage Component Viewer Description Files , 配置上使用库的SCVD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 : 回来填个坑
需要在 魔法棒 -- debug --下边的Manage Component Viewer Description Files , 配 ...

对,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 : 回来填个坑
需要在 魔法棒 -- debug --下边的Manage Component Viewer Description Files , 配 ...

我上次一个项目用了RTX,前几次用是好的,后边再打开项目调试时,窗口有,但是线程里边都是空的,event corder里也是空的不变化,后来项目紧就换回rt-thread了
和你这个情况还不太一样。
下次再试试rt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