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关于打印任务信息

楼主(2024-12-23):
有大佬能解答一下,就是计算空闲时间的时候,RTOS怎么知道那个函数是我的IDLE函数呢?

if(uiCount == 200)
                {
                        uiCount = 0;
                        deltaIdleTime = _tx_execution_idle_time_total - IdleTime;
                        deltaTolTime = _tx_execution_thread_time_total + _tx_execution_isr_time_total + _tx_execution_idle_time_total - TolTime;
                        OSCPUUsage = (double)deltaIdleTime/deltaTolTime;
                        OSCPUUsage = 100- OSCPUUsage*100;
                        IdleTime = _tx_execution_idle_time_total;
                        TolTime = _tx_execution_thread_time_total + _tx_execution_isr_time_total + _tx_execution_idle_time_total;
                }

网友A:
全工程检索_tx_execution_idle_time_total的执行位置,就好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工程检索_tx_execution_idle_time_total的执行位置,就好理解了。

我看了大概的理解是当链表中没有就绪任务时,开始记录空闲事件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工程检索_tx_execution_idle_time_total的执行位置,就好理解了。

然后我使用的是cubmx在f407上生成的V6.17版本的threadx,我移植任务打印之后不正常,能帮我看看原因吗

===============================================================
CPU利用率 = 100.00%
任务执行时间 = 0.000000000s
空闲执行时间 = 0.000000000s
中断执行时间 = 0.000000000s
系统总执行时间 = 0.000000000s
===============================================================
任务优先级 任务栈大小 当前使用栈  最大栈使用   任务名
   Prio     StackSize   CurStack    MaxStack   Taskname
    2         1024        275       536872351      Start Tasks
    4         1024        675       536873575      LED1 Run
   15         1024        123       536874799      Key Scanf
    0         1024        147       536876615      System Timer Thread

网友:
引用 楼主:
然后我使用的是cubmx在f407上生成的V6.17版本的threadx,我移植任务打印之后不正常,能帮我看看原因吗

...

应该是DWT时钟周期计数器没有正常运行,下载后断电5秒,然后重新上电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