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STM32H750VBT做USB主机(高速模式外挂PHY),从机也支持高速模式的话,不能把HID_MIN_POLL设置为1

楼主(2024-12-23):
USB主机: stm32f750+usb3300,支持usb high speed模式
USB从机:键盘,也支持usb high speed模式

目前当USB主机的参数设置如下:
最小只能设置成2,当设置成1时,还是能正常识别键盘,但键盘上的按键无法正常识别。
代码都是用stm32cubemx生成的,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看下这个HID_MIN_POLL配置为1时,实际对应的轮询速度时多少,HID高速模式最快是125us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这个HID_MIN_POLL配置为1时,实际对应的轮询速度时多少,HID高速模式最快是125us一次。

我理解就是125us 1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这个HID_MIN_POLL配置为1时,实际对应的轮询速度时多少,HID高速模式最快是125us一次。

当设置成1的时候,也不是完全识别不到键盘,而是概率率识别不到,按10次,可能只能识别到1次吧。我本来以为是芯片速度的问题,之前主控用的是stm32f405,我现在改成stm32h750,结果还是一样的。这个键盘一定要也是支持usb high speed的,如果键盘只支持usb full speed,把HID_MIN_POLL改成1,是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设置成1的时候,也不是完全识别不到键盘,而是概率率识别不到,按10次,可能只能识别到1次吧。我本来以 ...

不排除这个键盘125us一次轮询不太正常。

另外键盘这种慢速设备,USB全速足够。可以后面驱动个高速U盘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排除这个键盘125us一次轮询不太正常。

另外键盘这种慢速设备,USB全速足够。可以后面驱动个高速U盘 ...

对于数据量来说,全速肯定是可以了。但这个键盘是游戏键盘,要尽量减小延时,所以方案上采用的是高速模式,也就是支持8k轮询率的。我也用另外一块板,固件刷成键盘。情况也是一样,HID_MIN_POLL改成1也是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于数据量来说,全速肯定是可以了。但这个键盘是游戏键盘,要尽量减小延时,所以方案上采用的是高速模式 ...

考虑换个USB协议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换个USB协议栈试试。

请问有推荐的协议栈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有推荐的协议栈吗?

RL-USB,坛友制作的USB协议栈,ThreadX USB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