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答] 串口与CAN同时使用

楼主(2024-12-24):
调试程序时需要同时监测CAN和485数据,在上位机中启动串口或者启动CAN之后另外一个就会停止刷新,来回切换也比较麻烦。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使用H7-TOOL同时看CAN和串口数据吗?

网友:
TOOL本身是支持同时刷新CAN和串口的,但手持显示屏端只能展示一个,后面升级改进下。

当前解决办法,操作进入CAN助手页面后,485使用LUA小程序即可。

LUA页面和CAN助手页面随意切,他们互不影响的

H7-TOOL的LUA小程序教程第5期:串口开发,含Modbus(2023-06-10)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0616

楼主: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2521
这个串口桥接功能还会做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2521
这个串口桥接功能还会做吗

近期不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