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freertos 任务切换异常

楼主(2024-12-24):
一开始我的工程是四个任务运行的好好的,
然后我在添加代码加着加着突然就代码任务只在两个任务之间切换,
然后打印栈内存也都有很大的剩余,
不知道为啥不切换了,有无大佬指点一下呀

网友A:
任务堆栈调大点,另外.s文件里的堆栈也调大点,就这几个地方。还有要看是不是数组越界了?

楼主:
我把读写铁电芯片的spi驱动注释掉  ,任务间就切换正常,不知道问题在哪 /(ㄒo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务堆栈调大点,另外.s文件里的堆栈也调大点,就这几个地方。还有要看是不是数组越界了?

任务堆栈应该没有越界的,检测过了还剩很多空间,数组越界一般就硬件中断咯,应该也不是

楼主:
解决了,是我在任务3里执行了异常的循环,导致它本身和优先级低的无法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