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贴,关于MT3608升压电路EN引脚易被击穿的问题

楼主(2024-12-24):
背景

最近在设计中使用到一个升压电路,这里使用MT3608这个芯片,在此记录一下,以供参考。

问题
我在PCB设计中把MT3608的IN、EN、NC三个引脚连在一起,方便走线,因为EN引脚耐压也是够的。
但是只要一上电就会短路,一查就是EN引脚被击穿的问题,输入电压才不到12V。
之后同电路使用同封装的SX1308,就不会被上电击穿;电路正常工作。

考虑
个人感觉应该是需要在EN引脚串一个大阻值电阻到IN引脚,以达到缓冲的作用,
这样应该就不会再把EN击穿。但是SX1308就不会,这两芯片数据手册几乎一摸一样,很奇怪~。

声明
此贴仅为我个人对相关芯片的使用体验记录!纯主观评价!不代表除我本人之外的其他任何。

网友:
大多数EN脚要串个100K电阻,我之前一个芯片画图时没留意,就烧了很多,串个电阻就好了。有些国产的就随便抄别人原理图,说是可以接VIN,但实际不能这么干。得串电阻。

网友:
你看下TI的这种SOT32-6的,DC-DC,大多数都要串电阻的,如果不串电阻直接用电压也要注意电压规范,一般在1.2V左右,太高是会烧的,这都是经常教训
国产的手册直接就抄了,
我现在遇到这种即使没要求我也得串个电阻

网友:
航天民芯不要用,之前用的好几款电源都出过问题。EN我一般喜欢搞个51k/100k分压或者串10k,具体看手册,主要是有了焊盘比较方便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