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遇到一个问题,通过FatFS+中断来存SD卡数据,在中断里opendir只能第一次执行,第二次就卡在那了?

楼主(2024-12-24):
我的外部中断是这样的,用按键来触发外部中断,然后每次按键一次就会触发定时器中断来ADC采样率,采集的数据存入SD卡里,但是外部中断触发只能在第一次触发之后第二次就会卡在opendir这段代码了,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代码截到的是这样的,第二次进外部中断就卡在opendir那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代码截到的是这样的,第二次进外部中断就卡在opendir那里

修改下实现,中断里面仅设置个标志,全部在中断外部测试下正常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下实现,中断里面仅设置个标志,全部在中断外部测试下正常不。

之前有用过不用中断,检测按键GPIO口电平变化实现按键控制储存SD卡数据,在while循环里写的,创建文件夹、文件和存数据都可以用,现在改成按键进EXTI加一个TIM中断控制ADC采样率,上面的代码放到中断里就不行了

楼主:
这个是TIM中断控制ADC采样率的部分

网友B:
中断里是不能执行太多内容的,这是常识啊。
你的SD卡的库有可能也要用中断调用,这样会有问题的,版主已经回复你了,弄个标志,在外部循环里再调用读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断里是不能执行太多内容的,这是常识啊。
你的SD卡的库有可能也要用中断调用,这样会有问题的,版主已经 ...

好的,刚学中断不久有些不太了解,感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