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eMMC磨损均衡

楼主(2024-12-25):
请教一下大家,eMMC存储,用的FileX作文件系统,长时间需要每秒保存一些日志,需要作磨损均衡吗?

如果需要的话有些什么方法呢?是要上levelX吗?

网友:
eMMC控制器已经处理磨损均衡和坏块管理,应该不需要LevelX,当你直接操作NAND-Flash/NOR-Flash时可考虑LevelX

网友A:
eMMC和SD卡一样,不用做擦写均衡,坏块管理和ECC校验。内置了控制器管理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MC和SD卡一样,不用做擦写均衡,坏块管理和ECC校验。内置了控制器管理这个。

感谢银汉哥,我有个疑问,就是如果每次我只写入10字节,eMMC读出来再写回去这样往复不会造成磨损吗?
不需要凑够512字节再一次性写一个区块这样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银汉哥,我有个疑问,就是如果每次我只写入10字节,eMMC读出来再写回去这样往复不会造成磨损吗?
不 ...

使用文件系统,一般情况下会写入缓存,调用fclose,flush或其它定位指令才会写入物理介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文件系统,一般情况下会写入缓存,调用fclose,flush或其它定位指令才会写入物理介质

对哦,多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使用文件系统,一般情况下会写入缓存,调用fclose,flush或其它定位指令才会写入物理介质

写入物理介质过程中断电了,文件系统有没有概率损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写入物理介质过程中断电了,文件系统有没有概率损坏?

有,要做掉电保护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要做掉电保护的。

掉电保护有现成成熟的方案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掉电保护有现成成熟的方案么

有,RL-FlashFS, ThreadX FileX LevelX都带。

网友:
eMMC更多的是需要考虑写入放大问题和trim,4KB写入,TLC放大比例可能会高达8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