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ICONVIEW图标选中时刷另一种图片怎么做

楼主(2024-12-26):
ICONVIEW初始化时设置位图图标作为未选中的效果,想要选中时刷另一种图片怎么做

楼主:
这个控件好像没有按钮那种直接设置选中时显示的位图的api
初始化的时候设置了一种位图作为未选中效果,选中设置另一种怎么搞啊

楼主:
还有就是添加的图标位置能不能自己调节设置到对应坐标啊,屏幕是竖屏的,一行放三个不好看,放两个中间空白有点大,想着放两个在中间,把空白间隔留在左右两侧

楼主:
以上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