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C] FMC读函数问题

楼主(2024-12-26):
目前环境是通过H743的FMC读FPGA那段的SRAM,使用        HAL_FMC_SRAM_Write_16b(&hsram, (uint32_t *)(SRAM_BANK_ADDR + WRITE_READ_ADDR1), fmc_buf1,1000)写; 使用HAL_FMC_SRAM_Read_16b(&hsram, (uint32_t *)(SRAM_BANK_ADDR + WRITE_READ_ADDR1), fmc_buf2,1000); #define SRAM_BANK_ADDR  ((uint32_t)0x60000000)             #define WRITE_READ_ADDR1     ((uint32_t)0x00100) 在keil里监控发现BUF1的值是给到BUF2,但在FPGA那的上位机上监控写的地址是128,而不是0x100=256(DEC),256/2=128,存在两倍的关系,这是为什么

楼主:
是不是将HAL库代码  __IO uint32_t *psramaddress = pAddress;改写成        uint16_t *psramaddress = (uint16_t *)pAddress;导致的

网友A:
方便的话,你的原理图接线,FMC代码配置和楼主测试代码的截图下。

网友B:
试试这样写:写入FPGA:*((uint16_t *)(0x64000000 + (offset << 1))),取地址。哥们我现在也在做FMC跟FPGA通信互传数据,读写我都是这么写的,没啥问题,fmc总线数据16位,地址复用模式,也16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这样写:写入FPGA:*((uint16_t *)(0x64000000 + (offset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的话,你的原理图接线,FMC代码配置和楼主测试代码的截图下。

已上传

网友:
没有看到MEMEORY WIDTH配置的多少。这个是关键。

对于地址线A7
8bit带宽情况下操作,程序端就是0x6000 0000 + 1 << (7+0)  = 0x6000 0000 + 0x80
16bit带宽情况下操作,程序端就是0x6000 0000 + 1 << (7+1)  = 0x6000 0000 + 0x100
32bit带宽情况下操作,程序端就是0x6000 0000 + 1 << (7+2) = 0x6000 0000 +  0x200

在你的FPGA端监测,都是A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