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格式化出错

楼主(2024-12-27):
在进行SD卡格式化的时候,会报错FR_DISK_ERR,具体原因是在写函数中在
  if(__SDMMC_GET_FLAG(SDMMCx, SDMMC_FLAG_CTIMEOUT))
  {
    __SDMMC_CLEAR_FLAG(SDMMCx, SDMMC_FLAG_CTIMEOUT);

    return SDMMC_ERROR_CMD_RSP_TIMEOUT;
  }

里面退出了,返回了SDMMC_ERROR_CMD_RSP_TIMEOUT,查手册,这一位代表的是SDMMC->STA寄存器的第4位,
Bit 4 TXUNDERR: Transmit FIFO underrun error
Note: If DMA is used to fill SDMMC FIFO (DMAEN bit is set in SDMMC_DCTRL register),
user software should disable DMA stream, and then write DMAEN with ‘0’ (to disable
DMA request generation).

有大佬遇到过这个问题吗?怎么解决呢?

网友A:
换个卡试试,不排除这个驱动对你当前使用的SD卡兼容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卡试试,不排除这个驱动对你当前使用的SD卡兼容有问题。

不执行格式化的时候,其他功能都正常,能正常往SD卡中写文件,就格式化函数f_mkfs()出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执行格式化的时候,其他功能都正常,能正常往SD卡中写文件,就格式化函数f_mkfs()出错

最后一个测试了,使用SD卡联盟的小软件格式一次,你再用FATFS格式化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