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分享] AT32WorkBench常用功能22 --FreeRTOS任务使用介绍

楼主(2024-12-27):
AT32WorkBench常用功能22
--FreeRTOS任务使用介绍

AT32 Woekbench官方下载连接:  https://www.arterytek.com/cn/support/index.jsp?index=5

FreeRTOS任务使用介绍
本文主要介绍如何基于AT32 WorkBench配置FreeRTOS任务
硬件环境
l  AT-START-F437
l  下载线缆

软件环境
l  AT32 Workbench
l  MDK5

配置步骤:

1.    打开AT32 WorkBench新建AT32F437工程

2.    在中间件中打开FREERTOS并在模式窗口中勾选启用。此时FreeRTOS会有一个默认的配置,并生成一个my_task01任务。

3.    创建任务时,会自动生成任务名称、堆栈大小等参数,当然用户可自行修改。如下图所示:

      任务名称:       默认为my_taskxx(xx为数字,依次增加),用户可以任意修改任务名称
      优先级:          默认优先级为0,最低优先级;用户可自行修改
      堆栈大小:       默认为128 words,用户可根据实际情况修改,需要注意总堆栈大小,超出范围则任务会创建失败
      入口函数:       此函数是任务创建成功后代码执行的入口,内部为一个while()循环
      代码生成选项:可以选择默认方式,或者定义为weak方式
      参数:             默认为NULL;任务函数可接收一个指向空类型的指针参数,这个参数的值会被传递到任务内。分配:动态或者静态
      堆栈数组:       默认为my_task01_stack; StackType_t类型数组,用于静态创建任务时的堆栈。,名称用户可自行修改
      任务数组:       默认为my_task01_buffer; StaticTask_t类型变量,用于保存静态创建任务时的数据结构。

4.    点击生成代码按钮,选择MDK5;便可生成FreeRTOS工程,生成代码在freertos_app.c/.h文件内

5.    打开生成工程,结构目录如下

6.    下面进行试验验证,提前打开串口1打印功能,在两个任务中添加打印信息,如下:

7.    编译,下载到对应开发板,打开串口助手

网友A:
博主您好,我也在用workbench这个软件,但我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使用FREERTOS的情况下,用V5编译一切正常,用V6编译虽然不会保错但是程序下载后无法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博主您好,我也在用workbench这个软件,但我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使用FREERTOS的情况下,用V5编译一切正 ...

请把您有问题的V6工程发我邮箱(410958618@qq.com),我请工程师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