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 win11家庭版无法安装stlink驱动

楼主(2024-12-29):
   在安装stlink驱动的时候发现安装过程都正常,最后安装界面也是提示安装成功,但是在设备管理器的串口那里找不到stlink,然后再设备管理器的串口下手动更新驱动:选择那个inf文件会提示不兼容,请问怎么解决呀

网友A:
把电脑上所有STLINK相关的驱动都卸载干净,然后安装当前最新的驱动包试试

https://www.st.com/en/development-tools/stsw-link009.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脑上所有STLINK相关的驱动都卸载干净,然后安装当前最新的驱动包试试

https://www.st.com/en/develo ...

蟹蟹 我现在用的DPA,我发现H7要用DPA还需要额外的配置,我查了一下资料也是解决,后面有时间我也发出来分享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