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关于双图层位图绘制的问题

楼主(2024-12-30):
现在是想在层1正常显示UI,让层2变成透明图层并在曾二绘制位图图标,使其覆盖在层1上。。。但是图层透明后,上面的所有绘制操作也都透明了,使用GUI_SetAlpha并没有效果,请问大佬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A:
测试下我这个帖子里面的V6-611硬件双图层的应用代码,看看正常不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extra=page%3D1

楼主:
试过了,层1不管设置背景色为什么色,都是黑的,也无法看到层0的内容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1.jp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下我这个帖子里面的V6-611硬件双图层的应用代码,看看正常不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 ...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1.jpg,不论层1的背景色设置为啥,底色都是黑色,也无法看到层0的内容

网友A:
图片没上传成功。

楼主:
已上传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没上传成功。

我重新上传了

网友A:
配置我二楼的颜色格式方式,双图层效果正常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我二楼的颜色格式方式,双图层效果正常不

配置了过后能正常显示例程了。但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层0不创建对话框的情况下,层一的图标可以正常显示;一旦层0创建了对话框,就直接黑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我二楼的颜色格式方式,双图层效果正常不

附部分代码,图片在帖子里
GUI_SelectLayer(0);
        WM_SetDesktopColor(GUI_GREEN);
        CreateWindow();

        GUI_SelectLayer(1);
        GUI_SetBkColor(GUI_TRANSPARENT);
        GUI_SetLayerAlphaEx(1, 255);  // Alpha=0 完全透明
        GUI_Clear();
                          GUI_DrawBitmap(&bmstatistics, 771, 46);
                                GUI_DrawBitmap(&bmprint, 771, 510);
                                GUI_DrawBitmap(&bmmenu, 230, 7);
                                GUI_DrawBitmap(&bmdelete, 519, 510);
                                GUI_DrawBitmap(&bmup, 267, 485);
                                GUI_DrawBitmap(&bmdown, 267, 535);
                                GUI_DrawBitmap(&bmconversion, 16, 510);

楼主:
这是不创建窗口,正常显示的图片,但创建了窗口过后,就会什么也显示不出来,直接一团黑

网友A:
引用 楼主:
配置了过后能正常显示例程了。但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层0不创建对话框的情况下,层一的图标可以正常 ...

例程正常后,剩下就是应用代码测试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例程正常后,剩下就是应用代码测试问题了。

好的我再调试一下,谢了硬汉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