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X3652内部电路

楼主(2024-12-30):
在一个群中看到图片,仅供欣赏哈,抹掉的字体是出厂就这样。本来以为6位半部分ADC来个多斜积分呢,结果用的是他家ADC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效果很好。就是有一张图上传失败了

网友:
现在貌似就只有一张图了

网友:
只看到一张图片+1,不行就添加到附件下载吧

网友A(2025-04-11):
看了下规格书,其基本档应该是2V档,但看内部图基准是用的LM399,如果使用LM399分压再进ADC如果想做到6.5的指标那分压电阻的成本也太高了,我想有没有可能是LM399只是用于闭环自校准的,这样的话使用带隙基准的低噪声,还能利用齐纳基准的长期稳定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规格书,其基本档应该是2V档,但看内部图基准是用的LM399,如果使用LM399分压再进ADC如果想做到6.5的 ...

并不,LM399旁边被打磨的芯片多半就是LT5400,一个4电阻网络,互相温漂0.2ppm/℃。
这板子的+2.3V基准电压就是LM399直接1/3分压得到的;-2.3V电压是+2.3V做了个反向。

ADC上方被打磨的片子应该也是LT5400。

另外,这板子背面应该还有2片电阻网络,用于输入的1/10衰减(20V量程)和x10放大(用于0.2V量程)。

这模块其实整体设计一般,我一直以为ADI会整个多重积分的花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