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个STM32之间远距离无线通信怎么实现

楼主(2024-12-30):
如题,我想用两个4G模块进行两个芯片之间的相互传输,可以不用接入服务器吗?用哪个4G模块比较好,怎么用?新手小白,以前用过nrf24l01,现在想用更远距离的通信,或者其他模块也可远距离(10km)通信也可推荐一下,谢谢大佬们

网友A:
nrf24l01测试最远传输距离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nrf24l01测试最远传输距离是多少

200m左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nrf24l01测试最远传输距离是多少

pcb天线的参考蓝牙的距离,几十上百米的样子
高增益天线+较高的发射功率,无遮挡环境,差不多能做到km级

网友B:
楼主这个需求,2个4g模组互联,是需要服务器中转的;当然如果钞能力足够,给4g模组分公网IP,理论上直连可行
如果愿意用成品dtu的话,选1款自建云服务的(有人、正点)2套dtu,配一下就能透传了

其他无线类的远传模块比较看使用环境,最好给出使用环境(比如10km是否有遮挡、是否城市环境电磁干扰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需求,2个4g模组互联,是需要服务器中转的;当然如果钞能力足够,给4g模组分公网IP,理论上直连可 ...

嗯嗯,谢谢佬

网友:
使用LoRa,专门干这个的。

网友:
远距离若还有遮挡还是老老实实用4G通信吧,固定IP的卡个人买不到,接入个免费的MQTT代理就行,很多4G模块都内嵌MQTT协议了,之前用过某人的模块自带8年流量,省事儿。

网友:
10km都可以在公共频道点对点通信,那基本上没运营商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