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快充电源接诱骗器输出高压大电流给负载,比如接上诱骗器之后才能输出28V5A给负载,那诱骗器本身要承受140W的功率?或者说要...

楼主(2024-12-30):
PD快充电源接诱骗器输出高压大电流给负载,比如接上诱骗器之后才能输出28V5A给负载,那诱骗器本身要承受140W的功率?或者说要承受5A的电流?诱骗器能过那么大电流?因为充电头输出确实是经过诱骗器之后才给到负载电压电流的

网友A:
诱骗器要过5A电流
A口可能有风险,C口能支持5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诱骗器要过5A电流
A口可能有风险,C口能支持5A

那关键是这里输出端就是USBA口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关键是这里输出端就是USBA口啊

大概查了下,特制的A口做到5-6A没啥压力(比如小米魔改A-C线,20V@6A)
普通A口确实存在风险,这个线材看起来也不是5A的水平,都属于超负荷工作
确实要用的话,得用一会盯着看看发热是否严重;不放心的话还是降点电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查了下,特制的A口做到5-6A没啥压力(比如小米魔改A-C线,20V@6A)
普通A口确实存在风险,这个线材 ...

对啊  关键是负载供电来源于这个USBA口的输出  这个是诱骗器 能输出那么大电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