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usco3任务切换确认

楼主(2024-12-30):
运行环境:ucos3

各位大佬,下面的场景我这边不太完全肯定。  不胜感激。
问题:
假设系统当前仅仅有有下面两个用户任务(不考虑系统任务),
请问在 task_a释放任务调度锁以后, do_something_a3函数有可能被task_b抢占吗?  还是完全没有可能。

task_a  优先级为 2

while(1){

    OSTimeDly();

    do_something_a1();

    OSSchedLock(&err);
    do_something_a2();
    OSSchedUnlock(&err);

    do_something_a3();//// 这个过程里面没有调用任何ucos-iii里的系统函数,都是用户自己代码

}

task_b  优先级为 3

while(1){

    OSTimeDly();

    do_something_b1();

}

网友:
对于uCOS3,

task_b  优先级为 3那么他是低优先级任务。不能去抢占优先级高2.

楼主:
那么在释放任务锁的时候,主动触发调度,也完全没可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在释放任务锁的时候,主动触发调度,也完全没可能吗?

你说的这种情况,低优先级不能抢占高优先级,除非高优先级任务释放CPU权限。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在释放任务锁的时候,主动触发调度,也完全没可能吗?

你的例子是释放任务锁,不等于释放CPU,高优先级任务不会被低优先级抢占的
如果用到Mutex,情况会复杂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看代码怕有遗漏。
那就可以明确得出,某个任务解开调度器引发的调度,并不一定会主动挂起当前任务,依然是寻找最高优先级的任务,如果本任务优先级最高,实际效果跟没操作调度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