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IDLE任务堆栈溢出,只留下timerThred ,

楼主(2024-12-31):
IDLE任务堆栈溢出,只留下timerThred ,  但不影响系统运行。

其它任务注释掉了

其它任务注释掉了

网友:
这个空闲任务里面默认什么代码都没有的。

这个unkonw应该是调试组件没有正常识别,这个没关系的。

__WEAK __NO_RETURN void osRtxIdleThread (void *argument) {
  (void)argument;

  for (;;) {}
}

楼主:
谢谢  好的
* $Revision:   V5.1.0
*
* Project:     CMSIS-RTOS RTX
* Title:       RTX Configuration
*
* -----------------------------------------------------------------------------
*/

#include "cmsis_compiler.h"
#include "rtx_os.h"

// OS Idle Thread
__WEAK __NO_RETURN void osRtxIdleThread (void *argument) {
  (void)argument;

  for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