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modbus tcp长时间连接会断开

楼主(2024-12-31):
操作系统用的rt-thread,用libmodbus库做的modbus tcp传输协议,对外映射了部分寄存器,使用modscans长时间进行读取大约24个小时左右便会出现通讯失败,此时如果不重启ping也ping不通,请问各位大佬这种情况是什么造成的

网友A:
你的网络协议栈应该是工作异常了,建议定时输出检测下网络运行状态,特别是很多函数都是有返回值的,建议判断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网络协议栈应该是工作异常了,建议定时输出检测下网络运行状态,特别是很多函数都是有返回值的,建议判 ...

请问一下硬汉哥,这个协议栈出问题该怎么查,我是个新手,我本来以为能跑这么长时间才报错是内存泄漏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硬汉哥,这个协议栈出问题该怎么查,我是个新手,我本来以为能跑这么长时间才报错是内存泄漏的问 ...

1、有优先测试你的移植,百万数据包ping看看正常不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hlight=%B0%D9%CD%F2

2、第1步正常了,大概率就是你的应用代码问题了,可以排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有优先测试你的移植,百万数据包ping看看正常不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 ...

最快速度跑了十万包,超时3包,这算是正常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快速度跑了十万包,超时3包,这算是正常吗

还行,正常应该不丢包。

感觉重点还是你的应用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行,正常应该不丢包。

感觉重点还是你的应用问题了。

硬汉哥,昨晚测试三块板子一样的程序其他两块跑2、3万包就死了,不重新上电就ping不通那种,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哥,昨晚测试三块板子一样的程序其他两块跑2、3万包就死了,不重新上电就ping不通那种,这是为什么呢

基本说明你的移植是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