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探讨下低频干扰的滤波实时性问题

楼主(2024-12-31):
问题场景是, 我们需要50Hz的目标信号, 但是存在5Hz左右的低频干扰, 希望数字滤波干掉,

采样频率4K Hz, 一个周期20ms对于5Hz的低频信号太短了, 设计的4阶IIR高通滤波截止频率30hz, 每周期采样完调用 arm_biquad_cascade_df1_f32 实测处理的效果很差, 但是拉开到8个周期的数据再调用 arm_biquad_cascade_df1_f32 就能处理的比较满意

就是能做到 实时性滤波吗, 按道理能借鉴以前的输入输出进行滤波的啊...

楼主:
我看工程 H743App\Drivers\CMSIS\DSP\Source\FilteringFunctions\arm_biquad_cascade_df1_f32.c  似乎有点老, 不知道有没影响, 感觉的更新测试

网友:
不太理解你的问题,你是以4KHz采样率采样,每采样20ms就停下来做一次滤波,然后继续下一轮采样吗?

如果是的话中间的数据就丢失了,直接做滤波结果肯定不太正确。

否则的话,采样没有丢失,就可以用IIR做实时过滤,这是很容易的(除非算力很弱)。

网友A(2025-06-05):
可以软件滤波,4K的采样率,先做FFT,然后代码里面把5HZ以下的频谱=0,然后再逆FFT还原信号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软件滤波,4K的采样率,先做FFT,然后代码里面把5HZ以下的频谱=0,然后再逆FFT还原信号就行了

有参考源码吗

网友:
此贴的V5-222, 可以方便的正变换和逆变换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5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