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助手] H7-TOOL的CAN/CANFD助手正式增加CAN负载率,错误状态信息和发送超时判断(2025-01-01)

楼主(2025-01-01):
本次升级后,H7-TOOL的CAN/CANFD功能越来越完善,离线显示屏端和上位机端都做了展示支持。

1、支持经典CAN和CANFD,最高支持8Mbps通信。
2、支持CANopen,J1939,UDS和汽油车ODB 15765解析。
3、支持USB,以太网或WiFi方式的CAN/CANFD助手效果展示,同时支持局域网和外网控制。支持离线手持显示屏方式查看。
4、支持微秒级硬件时间戳,实时添加比较准确,收发消息后,实时上传给上位机的,并不是上位机软件来做的时间处理,用来测量消息时间是比较准确的。
5、支持实时保存CSV文件。
6、实际测试CANFD仲裁段1MHz,数据段2MHz速度下,设备连续不间断发送,每秒上万帧数据,TOOL实时接收1200万帧正常不丢包。
7、支持LUA脚本对数据解码和分窗显示。
8、支持在发送面板直接输入LUA语句控制发送逻辑。
9、原创CANFD Trace功能,不需要目标板额外做任何代码, 支持在线和脱机玩法.
10.  支持通过CANFD LUA小程序对目标板bootloder进行APP固件升级。
11、支持波形打印。
12、增加CAN负载率,错误状态信息和发送超时判断。
13、支持LUA CAN API和CAN助手同时使用,方便实现各种复杂逻辑。

最新版最终效果:

【CAN负载率测试效果】

不断增加节点发送速度,上位机右下角的负载率效果,动态图:

【发送超时检测】

0 - 不判断,开硬件重发。
1 - 100ms,关硬件重发。
2 - 200ms,关硬件重发。
3- 500ms,关硬件重发。
4-1s,关硬件重发。
5-2s,关硬件重发。
6-5s,关硬件重发。

比如我这里设置100ms超时发送,并开启周期发送,并且初始阶段没有接目标节点,动态图:

【错误状态信息】

这里测试几个典型情况,可以大大方便大家了解各种状态信息。

1、单个TOOL,不接节点,不接终端电阻,开硬件自动重发,效果展示

可以看到错误状态信息没有任何变化。

单个TOOL,不接节点,接终端电阻,关闭硬件自动重发(对应选项1 - 100ms,关硬件重发),效果展示

可以看到TEC计数器以每次+8计数,动态图:

2、两个节点通信期间,拔掉接线,然后再插入

可以看到发送节点的TEC增加到128,重新插入后,减小到0,动态图:

3、 两个节点,不同波特率,发布效果:

发送节点500K + 1M,且开硬件自动重发,接收节点1M + 2M,接收节点效果:

检测到错误,且负载率直接爆到80%,动态图:

具体错误状态信息含义,点击寄存器含义按钮可以查看

如果总线上没有错误信息,点击复位CAN按钮,可以恢复TOOL到正常状态,如果总线上一直有错误信息发送,复位后还会继续检测到

网友A:
上位机加上这个功能了, 2.27 固件这周要发布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位机加上这个功能了, 2.27 固件这周要发布了吗

对,预计明天就发布

楼主:
今天晚些时候正常发布新版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