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得xyz三个轴的磁场强度如何转换成二维坐标

楼主(2025-01-02):
xyz是相互垂直的

网友A:
楼主你好歹把问题描述得清楚一点儿,什么信息都没有,怎么分析?

假如芯片是水平放置的,那么直接去除z轴数据,只保留xy轴数据即可,这样就得到了一组二维坐标。

但我猜实际上你的芯片是空间中任意放置的,所以想要通过计算反算出如果这时是水平放置,xy轴值是多少?

这是可以做到的,但是你需要一个加速度计。通过加速度计的读数可以计算出俯仰角和横滚角,随后利用方向余弦矩阵就可以将磁传感器的读数还原到水平放置时,然后就可以计算航向角。

我很怀疑楼主是不是想做电子罗盘?任何一本讲惯性导航的书中都会包含我上述的所有细节,楼主可以买一本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歹把问题描述得清楚一点儿,什么信息都没有,怎么分析?

假如芯片是水平放置的,那么直接去除z ...

不是做电子罗盘,我是用3个相互垂直的天线,采集一个信号源的位置,想通过3个天线采集到的信号强度,计算出信号源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