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iconview选中刷另一张图片

楼主(2025-01-02):
iconview初始化时刷未选中的图片,选中刷另一张图片,怎么让它选中后在进入新界面前把图片替换过来,看到这个图片已经转换的效果

现在选中后直接就进入新的界面,返回当前界面图片已经替换为选中的图片。想要在进新界面前就看到这个替换

网友A:
仅看API列表里面,没有像button那样的未按和按下状态图片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看API列表里面,没有像button那样的未按和按下状态图片选择。

那用三个button做了个菜单列表,触摸点击未点击就通过api设置就行
用按键切换要怎样达到那种效果,用按键切换聚焦到一个button这个按钮就刷按下对应的图片,未聚焦到的其他两个就刷未点击对应的图片,这种怎么搞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用三个button做了个菜单列表,触摸点击未点击就通过api设置就行
用按键切换要怎样达到那种效果,用按 ...

可以发送自定义窗口消息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发送自定义窗口消息来控制

在自定义窗口上下键消息里切换聚焦时处理
有没有例子可以看看,我试了下没达到效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自定义窗口上下键消息里切换聚焦时处理
有没有例子可以看看,我试了下没达到效果

可以参考这个,这个不是用的窗口自定义消息,是使用的按键自定义消息。

视频展示的后半部分是按键控制的。

第1期:ATM机界面设计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tid=5595&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这个,这个不是用的窗口自定义消息,是使用的按键自定义消息。

视频展示的后半部分是按键控制 ...

硬汉哥,不太一样。我现在的需求是
用三个button做了个菜单列表,触摸的时候点击和未点击状态就通过函数BUTTON_SetBitmapEx()设置对应的位图图片就行,位图大小和按钮一样大,触摸和按键功能都要有
用按键要怎样达到那种效果,用按键切换聚焦到一个button,这个按钮就刷按下对应的图片,未聚焦到的其他两个就刷未点击对应的图片,这怎么搞啊,那个函数也没有设置聚焦时对应的位图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硬汉哥,不太一样。我现在的需求是
用三个button做了个菜单列表,触摸的时候点击和未点击状态就通过函数 ...

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