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移植

楼主(2025-01-03):
有大佬freeRTOS移植emwin646版的吗,使用cubemx配置的FreeRTOS
我使用的为MCU屏ST7789控制芯片,
移植后在任务中调用Maintask()(只是一个显示窗口函数)直接freeRTOS的任务创建不了,必须开启CRC才可以创建成功

void MainTask(void)
{
    /* 使能存储设备 */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 初始化 */
        GUI_Init();

        /* 设置桌面窗口的背景色是白色,并且支持重绘 */
        WM_SetDesktopColor(GUI_BLUE);

        /* 创建对话框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Callback, 0, 0, 0);

        while(1)
        {
                GUI_Delay(10);
        }
}

后边我调试了一下,发现初始化成功,但是进入到GUI_Delay程序就不动了

快疯了,搞了3天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大佬帮帮看看拜托

网友:
卡在哪里?

楼主:
进入GUI_Delay

楼主:
有大佬搞过没,实在解决不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大佬搞过没,实在解决不了了

改成这样试试

        /* 初始化 */
        GUI_Init();

        GUI_SetBkColor(GUI_RED)

        while(1)
        {
                调用FreeRTOS延迟API,10ms
        }

楼主:
试了,还是不行,是emwin646与freertos不兼容吗?

楼主:
大佬,怎么样,找到问题了吗

楼主:
这个是我刚改过的版本,会在MainTask()函数中的APPW_Exec()函数就不运行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刚改过的版本,会在MainTask()函数中的APPW_Exec()函数就不运行了

解决了,我将libGUI_v7m_OS1.a库换成了libGUI_v6m_OS1.a就好了,但是不明白这几个库有什么区别,据说是架构不一样,但是不知道分别代表什么架构

楼主: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我将libGUI_v7m_OS1.a库换成了libGUI_v6m_OS1.a就好了,但是不明白这几个库有什么区别,据说是架 ...

虽然我这个不是STemwin,但也必须要开启CRC,不开启CRC,在任务创建时就会卡死,不知道底层设计了什么验证

网友:
emWin授权給ST的版本,必须mcu硬件CRC使能,否则不能运行。
v6m是给M0/0+用到,v7m是m3/4/7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