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答] 烧录stm32h750和w25q128时的qspi的crc校验过不去(6楼,已经解决)

楼主(2025-01-03):
想拿tool直接烧录文件到h750和w25q128,单片机部分没问题,但是w25q的crc总是过不去,请教一下如何解决

烧录算法用的正点原子h750开发板配套的烧录算法,在附件

这个是j-link的配置

网友A:
回帖奖励 +8 个金币

MDK下载使用这个算法可以正常烧录你的板子外置Flash吗,这个确认下,录制个小视频,使用MDK连续烧录5次,我看下效果。

这个可以烧录,我就可以帮你解决。

楼主:
硬汉哥,烧录视频已经上传压缩包了,肯定是可以烧录的,这个程序我开发项目已经烧录了几百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DK下载使用这个算法可以正常烧录你的板子外置Flash吗,这个确认下,录制个小视频,使用MDK连续烧录5次,我 ...

硬汉哥,视频好了,这个我开发项目已经烧录过好几百次了,看一下新帖子附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哥,视频好了,这个我开发项目已经烧录过好几百次了,看一下新帖子附件

那没问题了,加我QQ512464265, 我帮你远程处理下。

只要你MDK可以下载,我就一定可以搞定。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

我手头有个反客的H750板子,在MDK下载测试你楼主位的算法正常。使用我们TOOL下载外置Flash,修改如下两个地方可解决。

1、第1步:必做,升级TOOL上位机,eMMC和固件都到昨天最新发布的2.27
2、第2步:使用我分享的这个LUA文件STM32H7x_128k.lua替换你2.27上位机软件包h7toolPC_release\EMMC\H7-TOOL\Programmer\Device\ST\STM32H7xx里面的这个文件

然后点击这里同步到eMMC里面,然后关闭上位机,关闭TOOL,重新上电,重新打开上位机即可。

测试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

我手头有个反客的H750板子,在MDK下载测试你楼主位的算法正常。使用我们TOOL下载外置Flash ...

OK了,谢谢硬汉哥,完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