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43 ltdc驱动ILI9806E 480*854LCD出现断屏现象,只能显示到800行,之后就会重复显示前面0-50行数据,求大佬帮忙看一下

楼主(2025-01-04):
(图片)

网友:
这种的是驱动配置有些问题。这个控制器是不是类似RA8875, 需要配置RGB裸屏的几个边界参数。

楼主(2025-02-11):
是的,目前解决了,是SPI配置ILI9806E参数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目前解决了,是SPI配置ILI9806E参数有问题

谢谢告知最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