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Jlink下载的问题

楼主(2025-01-04):
下载时出现  ERROR: Selected Data (0x24070000 - 0x24072DA7) does not fit into selected flash sectors.

网友A:
好像是用Jflash下载的时候会检查固件的范围,和你下载的时候选的芯片对不上就不给下。
直接用jlink的命令loadfile就可以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用Jflash下载的时候会检查固件的范围,和你下载的时候选的芯片对不上就不给下。
直接用jlink的命令l ...

你的程序代码有问题,这个提示是你设置的空间不是有效的Flash 扇区空间。这个是RAM空间。

你看下你的程序是不是把RAM空间做程序加载域,RAM空间不适合做加载域,可以做执行域,因为掉电丢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程序代码有问题,这个提示是你设置的空间不是有效的Flash 扇区空间。这个是RAM空间。

你看下你的 ...

原来如此,我还以为是我们这边供应商给的boot代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