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答] RTT波形速度

楼主(2025-01-06):
请问下H7-TOOL里的RTT波形显示功能,采样速度能到多少呢

网友A:
H7-TOOL的RTT波形最高速度稳定性测试(2023-02-23)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8082&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H7-TOOL的RTT波形最高速度稳定性测试(2023-02-23)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

好的,感谢硬汉,H7-tool的速度还是有点慢,有没有更快的方案呢?使用正版Jlink搭配RTT的Jsocpe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谢硬汉,H7-tool的速度还是有点慢,有没有更快的方案呢?使用正版Jlink搭配RTT的Jsocpe吗?

速度已经很快了,我这个是100KHz,每次6字节,也就是600KB/S,再快些可以冲击1MB/S的RTT速度,已经非常可以了。

使用JLINK Pro差不多也是这个速度,你可以实测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已经很快了,我这个是100KHz,每次6字节,也就是600KB/S,再快些可以冲击1MB/S的RTT速度,已经非常可 ...

现在主要有个45K左右的任务。可能会有20个字节的数据。是600K吗,我一直以为是100K。那可以考虑下H7TO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已经很快了,我这个是100KHz,每次6字节,也就是600KB/S,再快些可以冲击1MB/S的RTT速度,已经非常可 ...

好的,感谢硬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