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返回的结构体指针中"元素"地址出现改变

楼主(2025-01-06):
如图, 利用函数取一个结构体数组中的某一个元素的指针,发现  gas_0p1lel 及之后的地址不一致,没想明白是什么原因。

求指教

楼主:
上述问题见图,见附件。

楼主:
推测是字节对齐引起的,尝试以下方式:
1、结构体定义时,将长度长的放前面;
2、强制结构体 1 字节对齐;

上述2种,结果都是ok。

还是不理解原因:指针取的就是全局变量的地址,为什么指针和全局变量的“排布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推测是字节对齐引起的,尝试以下方式:
1、结构体定义时,将长度长的放前面;
2、强制结构体 1 字节对齐 ...

可以考虑设置优化为NONE,不知道是不是也正常。

楼主方便的话,将这部分代码复制出来下,我在IAR9.3x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