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答] H7-TOOL上位机软件可以调用其他CMSIS-DAP硬件就好了

楼主(2025-01-06):
H7-TOOL上位机软件可以调用其他CMSIS-DAP硬件就好了,H7-TOOL的RTT示波器很好用。有时候不方便用H7-TOOL来调试,希望可以添加这个功能。

网友:
支持第3方,需要第3方的DAP里面内置对应程序才可以。当前我们TOOL的实现方案是这样的。

楼主:
代码有提供吗?

网友:
这部分代码暂时还没有开源的打算。

楼主:
现在H7-tool在下面的工作环境会连接失败。
用MCU的PWM控制MOS管,MOS管控制AC220V电源通过线圈。 只连接3.3V的GND,DIO,CLK也会挂。

楼主:
用WIFI连接也会挂掉 PWM频率10Khz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H7-tool在下面的工作环境会连接失败。
用MCU的PWM控制MOS管,MOS管控制AC220V电源通过线圈。 只连接3. ...

上隔离

画了一个H7-TOOL的SWD隔离模块(含UART隔离)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8585&fromuid=5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隔离

画了一个H7-TOOL的SWD隔离模块(含UART隔离)

这种上隔离都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上隔离都没用。

这种情况估计是MCU没有跟其他设备做好有效隔离造成干扰,类似下面这种全套隔离方案,肯定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