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leX] LevelX测试工程:FileX+LevelX+USBX使用内置RAM模拟U盘

楼主(2025-01-07):
levelx维护了均衡磨损的算法。
下面只讨论NOR Flash。
封装后提供的读写api仅支持以一整个512字节单位扇区读写。
  • lx_nor_flash_close:关闭 NOR 闪存实例
  • lx_nor_flash_defragment:对 NOR 闪存实例进行碎片整理
  • lx_nor_flash_extended_cache_enable:启用/禁用扩展 NOR 缓存
  • lx_nor_flash_initialize:初始化 NOR 闪存支持
  • lx_nor_flash_open:打开 NOR 闪存实例
  • lx_nor_flash_partial_defragment:NOR 闪存实例的部分碎片整理
  • lx_nor_flash_sector_read:读取 NOR 闪存扇区
  • lx_nor_flash_sector_release:释放 NOR 闪存扇区
  • lx_nor_flash_sector_write:写入 NOR 闪存扇区

注意:
0. API里没有叫扇区擦除,而是叫扇区释放。
1. 每次调用lx_nor_flash_sector_write,都会将当前sector拷贝到新sector中。
2. 因为重定向了sector,所以读写时要查找扇区,耗时会增加,且扇区数越多越久。
3. 会造成部分空间浪费。
   例如 W25q32的sector为4096,即物理扇区。levelx将其切分成8个512字节的逻辑扇区。
   其中第1个逻辑扇区用于记录擦写信息,剩余的7个逻辑扇区才是用于存储数据的。空间利用率7/8 = 87.5%。
   当然可以把2个或者4个物理扇区合并成一个物理扇区,利用率会升至15/16(93.75%)、31/32(96.875%)。
   位图是32bit,所以一个物理扇区最多切出32个逻辑扇区。
4. 源码里
LX_NOR_SECTOR_SIZE 为逻辑扇区字数,即(512/sizeof(ULONG));
nor_flash->lx_nor_flash_total_blocks为物理扇区总数;
nor_flash -> lx_nor_flash_total_physical_sectors为实际可用于存储的逻辑扇区数(在lx_nor_flash_open里计算出来并被赋值);

驱动移植时需要提供以下驱动接口
  • lx_nor_flash_driver_read: 任意地址读
  • lx_nor_flash_driver_write: 任意地址写
  • lx_nor_flash_driver_block_erase: 擦除物理扇区
  • lx_nor_flash_driver_block_erased_verify: 检查物理扇区是否已被擦除
  • lx_nor_flash_driver_system_error: 错误处理

附带的测试工程完全由CubeMX生成,使用内置RAM模拟NOR Flash,物理扇区4KB,总大小512KB,物理扇区总数512/4=128。
使用levelx初始化后,逻辑扇区512B,可用逻辑扇区总数:512KB / 512B * 7 / 8 = 896,可用大小512*896 = 448KB

再使用filex格式化后,连接电脑,查看总容量444KB,可用432KB。

少了4KB不知道去哪里了。
个人理解,如有错误欢迎指出。

5.56 M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31

网友A:
这个你测试没有?能不能格式化?那432K能不能用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测试没有?能不能格式化?那432K能不能用完呢?

可以填满,然后清空。格式化没尝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填满,然后清空。格式化没尝试。

1.按照你的demo做了修改,依然无法格式化
2.存344K的jpg,等了2分钟左右提示目标文件对于文件系统过大,

3.删除u盘中的文件后再复制,直接异常了

还是无法格式化

还是无法格式化

网友A:
现在读写可以了,但是格式化死活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读写可以了,但是格式化死活不行

使用media api无法格式化的原因论坛讨论了很多。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3401
电脑格式化时从逻辑扇区0开始,但是fx_media api不允许改动逻辑扇区0,
filex自己格式化时也是从逻辑扇区1开始的。
如果有格式化需求,自己实现usb接口时最好调用更底层的API例如levelx层,但是也会出现与filex竞争的风险。
或者改动源码,注释掉那两句 if ((logical_sector == 0) || (logical_sector == ((ULONG)0xFFFFFFFF)))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