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移动对话框

楼主(2025-01-07):
通过资源表创建大小为320*480的对话框,在对话框里创建10个checkbox和10个spinbox控件,屏幕大小最多只能同时显示6个checkbox和6个spinbox控件,要怎么处理啊 加滚动条吗?控件在资源表位置不是固定的吗,加滚动条是移动控件还是移动对话框,具体怎么处理啊

网友:
请参考我的帖子: "emwin 动态软键盘".  可以使用函数WM_SetYSize(); //改变控件的宽度 ;    WM_MoveWindow()改变控件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