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如何实现自动采样率

楼主(2025-01-07):
背景:STM32H7系列+外置并口ADC;
程度:①已经通过外置ADC模块得到一系列采样点,可以通过零交叉点方法(数点)方式粗略得到信号频率,但仍有误差。②采样率自动换挡

求助①:采样率自动换挡有无优美的实现方法
求助②:求频率的方案有更优化的方法吗?

网友A:
回帖奖励 +1 个金币

可以FFT评估的。

网友B:
回帖奖励 +1 个金币

这两个问题应该都可以参考示波器的算法
示波器切换的采样率挡位是根据当前显示的时基和采样缓冲区深度一起算出来的,DS1000E 数字示波器采样率及存储深度的实时读取和计算方法https://d1.amobbs.com/bbs_upload782111/files_10/ourdev_386115.pdf
求频率的有一篇鼎阳的资料可以看看:关于数字示波器测量参数的第一算法https://siglent-prod.siglent.com ... 024/09/HWTT0057.pdf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问题应该都可以参考示波器的算法
示波器切换的采样率挡位是根据当前显示的时基和采样缓冲区深度一起 ...

鼎阳的这个手册非常好

我也备份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FFT评估的。

正在验证FFT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问题应该都可以参考示波器的算法
示波器切换的采样率挡位是根据当前显示的时基和采样缓冲区深度一起 ...

感谢,你提供的资料非常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