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APPWizard创建界面后,再使用2D绘图函数无法显示

楼主(2025-01-07):
使用APPWizard创建了一个简单的界面,1个SCREEN和1个同样大小的Box作为背景,然后在WM_PAINT消息里绘制直线,但是没办法显示。然后我将Box移除或者移到要显示直线的区域以外,就可以显示了,感觉像是Box遮住了我要显示的直线。请问这种情况该怎么界面啊?

网友A:
这种的推荐将BOX去掉

网友B:
这个AppWizard中这个box有点奇怪,我也试过,这个box好像就是为了清屏用的,如果创建多屏幕,如果不用BOX清屏,好像所有页面的控件就都会显示。不过目前已经放弃AppWizard了,现在发现其实就是简单的用文本和2D画图的API函数设计页面也很简单,基本都不需要用控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的推荐将BOX去掉

已经解决了哈,就是把BOX也当做一个窗口,然后画的时候使用WM_SeletWindow指定BOX窗口,就可以在BOX上画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AppWizard中这个box有点奇怪,我也试过,这个box好像就是为了清屏用的,如果创建多屏幕,如果不用BOX清 ...

问题解决了哈,看对硬汉哥的回复。BOX貌似就是作为背景使用的,如果要是1个SCREEN下想实现多个子界面的效果,可以用WINDOW控件去承载子界面的内容,显示某个子界面,就将对应的window移到SCREEN里面或者是使其Visible,不显示某个界面就发过来操作,从SCREEN里移出或者使其Invisible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哈,就是把BOX也当做一个窗口,然后画的时候使用WM_SeletWindow指定BOX窗口,就可以在BOX上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