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stm32h7 usb 和 外接触摸屏 数据交互

楼主(2025-01-07):
有人试过 用stm32h7 的usb 与 这种触摸屏数据交互
这种屏幕 由于触摸 中间的type-c  会发出信号 , 我想拿到这个信号 ,

//////////////////////////////////////////////////////////////////////////
///////////////////////////////////////////////////////////////////////////

电脑收到的数据,是这样的,应该是我stm32配置的问题,导致拿不到这个信号

网友:
你这个触摸屏是不是模拟了一个HID设备,然后使用H7的host接这个触摸屏使用,是这样吧。

可以考虑找个能正常运行的H7 USB HOST外接鼠标键盘的例子,来接你的触摸屏试试,至少应该可以枚举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