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移植的STemWin 5.44运行一段时间后会出现硬件中断错误

楼主(2025-01-08):
我用F103移植的STemWin 5.44,加UCOSII V2.9.2,建立了多任务系统,开启多任务系统之后仅有最高优先级可以正常运行,其它任务全部挂掉现象。

我屏蔽掉其它任务,只保留emwin的任务,运行一段时间后就进入了硬件中断错误。尝试了加大系统的堆栈、任务的堆栈长度,现象未得到改变。
将emwin屏蔽,只运行ucos任务时,未出现异常,推测问题是由emwin引起的,用的是标准库移植的,现在不知道何种情况下emwin会出现死掉,求各位大神提供下思路,谢谢各位

楼主:
再补充下信息,我显示的字库有用到SPI FLASH,将字库XBF放在FLASH中进行读取显示,液晶屏用的是FSMC总线驱动,480*320大小。现在显示emwin的os任务堆栈我设置成1024大小,原来是512,没有效果

网友A:
回帖奖励 +10 个金币

感觉是PendSV和Systick的硬件中断出了问题,没移植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补充下信息,我显示的字库有用到SPI FLASH,将字库XBF放在FLASH中进行读取显示,液晶屏用的是FSMC总线驱 ...

任务栈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PendSV和Systick的硬件中断出了问题,没移植好

好的,感谢回复。我先把系统屏蔽了再验证查看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任务栈太小了!!!

堆栈加大到4096也试过了,跟堆栈关系不大。感谢回复,我还是先将系统屏蔽了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