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自制下载算法遇到问题

楼主(2025-01-08):
在自制的下载算法中,擦除和写入都没问题,只要开始验证就报错

有没有大佬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你这个提示地址0x0000 0000下载校验失败,这个是RAM空间,掉电会丢失。
看下你的map文件,你的程序里面没有往地址0x0000 0000下载东西吧。

最后你自制的是什么地址空间的算法文件。

楼主:
使用的是硬汉哥,你的下载算法设计通用版
就是下载字库

楼主:
我就只更改了一下地址,更改为了0x90000000,同时Flash大小增大了到了32MB(因为我的是W25Q256),还有就是更改了io口,其他的全都没改,不知道为啥怎么都报一楼图中的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只更改了一下地址,更改为了0x90000000,同时Flash大小增大了到了32MB(因为我的是W25Q256),还有就是 ...

可以这样测试下,下载这里仅选择外部算法,看看正常不